sw的出图---请教

楼主(2007-06-04):
在SW中把三维图转化为工程图后按一般的打印方法能打印出来不?出图效果怎么样?

楼主:

能不能转化到CAD那种出图的格式,没有装SOLIDWORKS~~~问题好像有点幼稚啊

网友:

可以打印啊.出图效果不错。打印范围就是图纸的大小.所以转工程图时定好图纸尺寸.打印时也和CAD差不多的。最好先预览一下。

网友:

另存为CAD格式不就行了?

网友:

另存为CAD格式就不和实体关联了,如果以后要改实体的话也要改CAD的文件,不方便!

网友:

关于打印,我们开始也用的CAD,后来学solidworks感觉也不太方便,其实如果用多了完全没必要转成CAD来打印,而且转化后还有乱码
SW里图纸幅面是设定好的,假如我们用A3的图画了,想用A4的图纸打印,那在打印选项里有个缩放比例,一般缩70-80%

另外我也有个问题,存成SW的工程图后,关闭再打开为什么显示就不正确了呢?各个视图都不在原位或者根本就显示不出来了

网友:

这个问题以前我用2005D版时常有。后来用2006就没这种现象了,不知你用的是什么版本?以前我那样时就把视图修改成实体显示或删了再放弃。反正就是对视图进行一些操作。就又回来了但也有些没办法的。图纸打印下去加工了,后来再打开时什么也没有了。为保险起见,只好转成CAD出图。一直到换成2006我才全部不转CAD出图。

网友:

solidworks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用的软件,楼上几位可能都是在进行一些不正确的操作,有可能是您画的实体有问题,希望先将基本功练好,基本上有半个月的时间就够了.
我画的图纸从零件到装配,零件图,装配图,材料清单都是solidworks完全链接一起出图的.完全满足GB标准.autocad,caxa我认为没有什么出路,无法做出优化设计.具体和UG,PRO-E比较的人,都是软件用的一般的人.软件都是为工作服务的,只要方便,快捷,准确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