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机床精度的问题---[求助]

楼主(2007-06-04):
最近正在跟生产服务,想想大家请教一下

有关机床各项精度的测量方法,比如床身导轨及面的直线度、平行度,电机轴与线规的平行度,X、Y、Z三周的垂直度等等。虽然自己可以亲眼看到,但是我想这方面国家是有标准的,比如怎样打表!!请有相关资料的人给我一点帮助~~谢了~

网友(2007-07-19):

给你发个标准看看吧.

网友:

好,好高手都在这儿谢谢了!

网友:

为什么文件下来时变成了PostAttachment.aspx的文件,而且不能打开,其它社友有这种情况吗?郁闷着呢!

网友:

请大家再验证一下。请带头大哥解释一下

网友:

我已经下载了,能打开,是PDF文件,要用PDF专用阅读器才能看。

网友:

我偶尔会碰到这样的问题,现在换另一台电脑下来就可以啦,但是原来的电脑下其它的东西是可以的。

网友:

直接点击下载,出现IE的下载对话框,点保存;如果此时出现专用下载软件的对话框时,要选取消;接着就会出现保存位置的对话框。
上面是我的经验。

网友:

右击链接,目标另存为 即可

网友:

看看机床说明书,有的后面有出厂精度检验单,没有的一般也是单独有一份,上面有所以机床精度检验的数据和检验方法

网友:

在这里一般机床厂出厂都有精度报告单,你可以按照精度报告单上检测的方法去检测(大多有图示),另外所谓直线度、跳动、垂直度根据不同的机床都有不同的标准,比如加工中心就有普通加工中心和高精高速加工中心,像一般高精高速加工中心主轴根部跳动在0.003-0.005左右、尾部跳动0.008-0.010左右。最主要的是看你加工零件所需的精度是多少。一般机床精度是你所要加工零件的精度的三分之一大体上就可以了。

网友(2007-09-13):

谢谢2楼的楼主

网友:

谢谢带头大哥!!!

楼主:

谢谢大家~~前些日子自己亲手检验了台床子!!弄得差不多!!感谢2楼的资料!!

网友:
Re: 有关机床精度的问题---[求助

谢谢2楼好东西,一直不知道哪里有的下谢谢

网友:
有.2部分的吗?

网友(2012-05-10):
高手如云啊  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