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小截止阀开启扭矩---[请教]

楼主(2007-06-04):
我公司现在有一批在国外的截止阀,原设计是两个人开关,现在客户提出要一个人开关阀门(现客户不同意加大手轮直径和加大驱动装置的型号来减小扭矩)。

目前我们采取的措施:减小密封面宽度、更改密封副的角度、阀瓣和阀座开弹性槽等一些措施,但这些措施效果不是太明显,仍没有达到我们预想的目的。

请教各位高手还有何高招?

网友:

请问楼主,它的口径\压力\是多少?
原来的手轮直径有多少大?

楼主:

规格有好几种,如:10“300LB带齿轮箱的截止阀,楼上的朋友有高招吗?

网友A:

可不可以从填料那里考虑一下

网友:

可以考虑在有关滑动面上,采用复合材料精密涂层,将摩擦系数,特别是静摩擦系数降低若干倍,藉以减小扭距

网友(2007-09-28):
引用 网友A:
可不可以从填料那里考虑一下

同意,如果温度不是很高可以采用四氟填料,200度以下

网友(2008-12-10):
可用压力平衡装置的截止阀.我司现用的这种结构很好,比小阀开关还轻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