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之行,超声波去毛刺

楼主(2007-06-05):
上周由于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出差去了趟大连

大连是一个滨海城市,这样好的机会当然要看看海,呵呵

 m" Q

以前有三个愿望:看山,看海,看草原。大学听完<白桦林>又多了一个愿望:看看白桦林

' d F. W: v% ~ M& B% W

如今有两个已经实现了,工作到了一个小山村的脚下,又因为工作的原因见到了海,草原、森林应该在不久的将来也能看到了吧,呵呵

大连是一个美丽的城市,跟车间一老师傅出差,由于老师傅老家就是大连的,所以吃饭都是去家里。主人家很热情,每顿都有海鲜,很是惬意的大吃了几顿,呵呵。

去大连是有几台超声波设备需要修理,说真的以前都没注意过车间的这些设备,最早接触超声波是在学校里,周末有些眼镜厂家到学校做些展销啥的,一般都带一个超声波清洗机,洗眼镜用。到工厂也听说过超声波去毛刺,但一直都不明其理。现在跟着跑了一趟才知道了个大概。感觉这东西应该还是有相当大的市场的。记得当初刚入厂一位老工程师说:“毛刺这个小东西是个大问题啊!”,在社区好像也看到过一些探讨去毛刺的帖子,以前都没想到超声波这个东西也能去毛刺。

最近感觉有点忙

  • · 采用|主题: 930, 订阅: 39

网友:

原来世界上的技术水平在不断的提高啊!真是有句话说的好,做到老,学到老!真让我大开眼界啊!

网友:

孤酒 网友您好!

可以具体谈谈超声波去毛刺的原理及实现的方法吗?比方说:适合什么材料、去毛刺前后的效果、经济性、效率等等的问题。谢谢!

网友:

我也想知道超声波是怎么去毛刺的?是直接去还是要加些辅助工具?

网友:

各位网友好!

我觉得孤酒 友说的很可能是:“超声磁致伸缩换能器(振动器)”

超音频信号(15KHZ-45KHZ频率)经功率放大驱动器,向“超声磁致伸缩
换能器(振动器)”送电,使之产生超声频机械振动。

采用磁致伸缩材料。该材料置于磁场中可产生长度变化(相对长度变化约为1%)。
在磁致伸缩材料雕刻头结构中,当给线圈提供电流强度I时,在线圈内产生磁场强度H,
磁致伸缩材料便产生长度变化ΔL,引起线圈中的铁心头部产生径向位移Δy。

syw  070615---12.10

网友:

超声波的去毛刺效果应该还是比较有限的,应该主要是针对非常细小,或者与基材结合力很弱的毛刺.
我公司是生产纯化学去毛刺产品的,以前也遇到过一个客户,他们是做刀模的,有比较难以解决的毛刺问题.后来我们给他们做了化学去毛刺试验,他们对加工结果很满意,而且对后续的电镀效果也有很大提高.不过他们也听说了超声波去毛刺,所以就跟我们说准备使用超声波方法去毛刺.但过了大约2个星期,他们又打电话联系我们,要购买我们的药水进行去毛刺生产,因为他们所使用的超声波清洗缸的去毛刺效果达不到要求.所以从这件事来看,超声波去毛刺的效果应该还是比较有限的.

网友:

我们公司有超声波去毛刺的,也有热能去毛刺的,但纯化学去毛刺的还是头一次听说!说来听听?

楼主:

正如开门前辈所说,是靠超声波振动,固体传导,具体原理我也不清楚,只知道是做一个探棒,伸入孔内,可以做一些交叉孔的内壁毛刺去除工作,据厂家说用的最多的还是油泵油嘴行业,用在针阀体喷油孔去毛刺。不知道其它有什么地方能用到的。
6楼说的也对,确实只能去些精密的,但由于是定向,所以不会伤到其它地方。再有就是可以配合电解去毛刺,这样就会极大的提高毛刺去除能力。

网友:

孤酒 友好!

所有的“导磁性材料”在交变磁场中,“其尺寸”会沿着磁场方向发生伸长或缩短的变化。
这就是“磁致伸缩”现象。

人们发现这一现象后,想办法利用其原理做了很多工具用于各种行业中。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有人就做过一人工具专门用于在玻璃上钻孔,我看到过该设备的照片,
也认真理解了其中的原理。当时的“超音频电源发生器”是用电子管做的。

现在,技术进步了,“磁致伸缩”方面的材料,由于引入了稀土材料,在伸缩性能方面,
幅度增强了,超音频电源发生器也改用半导体功率器件了,但其原理没变。

syw   070616---21.32

网友:

超声波也能去毛刺,第一次听说啊!我只见过超声波焊接!多大的孔可以用之方法加工啊?

网友:

真麻烦 网友好!

我看到的那个带照片的资料,说的是一个制镜厂的革新成果,用于加工镜子上两个圆孔,
用于系绳,以便于挂到墙上去。孔径在8--10毫米左右。

“磁致伸缩”效应非常微小,而且,每种材料的“磁致伸缩”的幅度也不一样,所以做
这种工具(设备)尽可能找那种伸缩幅度大的材料。

还有就是,采用增加材料长度的办法,这样就会使“伸缩幅度值”因累积而得到加长。

原理也没什么不好理解,也就如同你用钢锉去锉毛刺,只不过速度快点,
每分种达到两万转而已。

syw   070617---23.23

网友:

开门造车先生,您好!
您的确学识渊博!佩服之极。今后,您的贴子是必看的——学习的捷径。
据我了解,去毛刺技术和设备在国内还相当落后。以前是制造工艺设备水平低,现在主要是意识和思维惯性形成的。但是,可能5年左右时间必将风行,因为不去毛刺就做不出好机器。现在评价就象5年前看刀具行业。所以建议现在开始,时间正合适。当然是要细分的,不同的材料不同的行业应有专门的技术设备。需一个团队去做。
冷门啊,冷门。

网友:

以前这些技术听说过或仅知其皮毛,什么机械的,电的,化学的,电化学的等等。那怕找出几个简单成熟的,针对某个行业首先加以推广就不得了了。

网友:

  我们厂也有超声波去毛刺,根本没有注意原理,没有头绪挺难的,听了各位大侠这么一说有了一点了解,找个时间好好去看看

网友:

头会听说有超声波去毛刺的,,学习学习,,

网友:

纯化学去毛刺简单的说就是把需要去毛刺的零件完全浸泡在去毛刺药水中,根据化学药水同金属反应的机理,溶解掉毛刺。由于毛刺的结构相对于基材是非常松散的,所以毛刺的溶解速度大大快于药水对基材的溶解。具体的浸泡时间可以按照完全去处毛刺所需的最短时间来确定。液体的流通特性使化学去毛刺方法可以去除复杂零件任何部位的毛刺。由于零件是完全浸泡在药水中,也就意味着整个零件都会同药水发生反应,所以也会存在某一测量部位尺寸超差的情况,不过这可以先确定去毛刺时间,再考察该时间下的尺寸改变情况,然后相应的对零件尺寸做出预留。

网友:

超声波带去的是能量,磨粒即工作介质估计是少不了的。超声波在一定区域产生高压,释放能量,使磨粒高速冲击毛刺使其脱落。

网友(2007-07-14):

请问超声波可以去除数控转塔冲床加工后留下的微连接吗?

网友:

接触了好几家制造超声波清洗机的厂家(在深圳很多),了解了超声波清洗原理也亲手做过很多次试验,超声波去不了毛刺(我们要求最大颗粒不大于0.2mm),它只能去除工件上的油污和粘附在工件上的铁屑。

网友:

syw开门造车大虾:

拜读阁下的帖子,受益非浅。对于“超声去毛刺”这个去毛刺方法,我本人实践中未曾遇到,因此下面我的理解未免偏颇,见谅。从您跟的几个帖子看,是不是这样:超声波能量产生并释放后产生小位移的机械振动,该振动的频率非常之高,这个振动作用于一把刚刷或者其他去毛刺工具上,工具的高频振动将毛刺刷去。高频也就意味着加工的节拍小,效率高。从这里看,其关键是超声波的产生及其对刷子(相当于刀具)的高频驱动。你讲的“磁致伸缩”效应是否指的是这种高频振动产生的物理机理,“磁致伸缩”效应的大小是否是指振动的平均振幅的大小。从这里来看,其原理和超声加工如超声珩磨一样,只不过在上述理论链的后半部,一个用于去毛刺,一个用于驱动磨石加工缸孔。当然,这两种加工的功能要求不一样,因而产生的超声波产生的能量、频率、驱动的机械机构各不相同,但理论上,机理应有同工之处。不知上述理解是否偏颇?望syw开门造车大虾指正。谢谢!

阁下讲到““伸缩幅度”大效应非常微小,而且,每种材料的“磁致伸缩”的幅度也不一样,所以做
这种工具(设备)尽可能找那种伸缩幅度大的材料。还有就是,采用增加材料长度的办法,这样就会使“伸缩幅度值”因累积而得到加长。”想请教的是:
1.哪些材料伸缩幅度大?在选择这种“伸缩幅度”效应大的材料,是否需要考虑被加工的材料(毛刺以及带有毛刺的基体材料)的“伸缩幅度”效应?
2.采用增加材料长度的办法会使“伸缩幅度值”因累积而得到加长。以一根轴为例来理解这句话,是指“轴向长度越大处其振动的径向振幅也越大”吗?能否具体说说这个概念?

谢谢拉。

网友:

syw开门造车大虾:
上次看见你对SEGWAY的讨论,不知现在有进展吗

网友:

羚羊 友好!

你在19楼说的“超声波清洗原理”应用的是“压电片振动”原理,类似于扬声
器(喇叭)音膜振动。其工作部件是一种“圆片”状。

而“超声波去毛刺”应用的是“磁致伸缩”原理,类似于拉杆天线,可以伸长
缩短。其工作部件是一种“杆”状。

syw  070718---08.45

网友:

一剑飘红 友好!

你在20楼的理解是:……超声波能量产生并释放后产生小位移的机械振动,
该振动的频率非常之高,……

//***************************************
不是这样的!
你理解的是:杆件本身尺寸不变,比如200MM还是200MM,是杆件在
磁场中发生轴向位移。

而“磁致伸缩”效应是:杆件本身在磁场中,尺寸发生变化,如:199MM----201MM,

关于“磁致伸缩”效应,我只积累知识方面的原理,也没有具体实践过。
但,超声波清洗、超声雾化、超声乳化实践过。

syw  070718---09.03

网友(点评):
超声乳化,能不能应用与机床乳化液,乳化颗粒如何?可以达到多少深度

楼主:

在网上查了下超声波原理:“由超声波发生器发出的高频振荡信号,通过换能器转换成高频机械振荡而传播到介质”
这里的介质不同产生的效果不同,如果是水,可以清洗,如果是别的,可以去毛刺,可以焊接,可以。。。,不查不知道,原来超声波有很多用途,呵呵

网友:
Re: re: 大连之行,超声波去毛刺

超声波洗眼镜、洗珠宝就见的多了,可去毛刺还没见过,真希望能见识一下。

网友:
Re: re: 大连之行,超声波去毛刺

我公司的几台超声波清洗机就按该原理制作的,如果大家有兴趣,可提供设备说明书给大家参考学习。超升波清洗的基本原理:利用发生器产生高于20KHZ的高频电讯号,通过换能器转换为高频的机械振荡而传入到清洗液中,超声波疏密相间地向前辐射,使液体流动并产生数以万计的微小气泡。这些微小气泡是在超声波纵向传播的负压区形成及生长(膨胀),而在正压区迅速闭合(爆炸)。这种微小气泡的形成、生长及迅速闭合称为空化效应现象。在空化现象中气泡的闭合形成超过1000个大气压的瞬间高压,连续不断产生的瞬间高压就像一连串的小“爆炸”不断地轰击清洗工件表面,使被清洗物表面及缝隙中的污垢迅速剥落。这个空化作用过程就是超声波清洗的原理。

网友(2007-11-03):
 当液体介质中传入一定强度的超声波时,被清洗物体的表面反复出现加压和减压产生空化效应,液体内出现微小空洞,当声波达到一定强度时,空洞会发生剧烈爆炸,产生强列碰撞,压力达.5-50吨/平方厘米,具有很大的能量,使水分以超过10000G的加速度撞击被清洗物体的表面,将污物撞击下来,从而达到显著的清洗效果,并且这种效果可随液体到达被清洗物体的所有表面,这是手工洗刷,机械振动等常规手段所无法达到的。
 由于空化效应形成时会产生声波压力和热效应,故可对细菌,特别是链状细菌进行打击,达到杀菌消毒的作用。此外,超声波具有强烈的乳化作用,并能起到均匀搅拌、研磨粉碎和加速化学反应的作用。 (摘抄)
去毛刺效果不好

网友:
超声波能去除多大的毛刺?
可以满足消除1mm的冲压件的毛刺去除吗?

网友:
正常1mm冲压件毛刺0.03,超声波不能去除。建议使用卧式离心机或振动光饰机

网友(2008-05-13):
那位能说的清楚一些!!!

网友(2008-07-26):
学习了,

看过所有回帖之后,我有个问题,不是关于去毛刺的

是关于超声波的空化效应的

我以前接触到一种产品,是在液体中工作的

用的是高频振动的原理,但是高频就会产生超声波

从而会带来气泡吸附在工件表面,这样就会在工件表面形成很大的空腔,使工件表面和液体分隔开来,这样就使得产品失效。。。

我们以前的做法是给它采用间隙供电,让它工作一会儿歇一会儿,让工作中产生的气泡在歇的间隙中自行消失,但是这种效果也不是太理想,所以想找一个很合适的办法,让它能连续工作,又不产生气泡。。。

在此请教各位高手。。。

网友:
经验是靠智者创造出来的,许多难以想象的事,总有人会发现新大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羚羊版主  能给我发一份你们公司的超声波清洗机的说明书吗? 我正在找这类产品的资料  最好再能说下产品的价格   我的邮箱 landy-cui@163.com
                          再次十分感谢  补充一下  如发到社区里 千万别设全线  我还是新人

网友:
不同去毛刺方法也要针对不同的零件和零件图纸要求决定
很多零件是可以通过超声波去毛刺的,在一些对毛刺要求很高的零件当中也是不行的,要用爆炸去毛刺,比如说汽车变速阀的阀体就是用爆炸去毛刺完成的

网友:
我们公司最近在买齿轮设备,有的厂家向我们介绍过超声波去毛刺机,好像是靠超声波产生的热量来灼烧毛刺。

网友(2008-10-22):
看的我心痒痒的,关于超声波去毛刺,大家说得大多不对路子,还是我这个专业人士来大概说明一下吧。

首先解释下超声波去毛刺和超声波清洗的区别,简而言之,可以把超声波去毛刺理解为超强的超声波清洗。其比较明显的区别在于:
超声波清洗可以使用的清洗介质很多,包括水、碱性溶液、有机溶剂等等,但适合超声波去毛刺使用的介质目前只有水一种。
常见超声波清洗设备功率密度一般小于1W每平方厘米,而超声波去毛刺功率密度一般要达到2W每平方厘米。据我们了解,国内做超声波清洗设备的厂商没有一家能达到这个标准,一方面他们自己不了解这个技术详情,另一方面国内没有配套的发振器和振动子等关键组件,根本没办法从硬件上达到这一标准。

简单说下超声波去毛刺和清洗的基本原理:
超声波去毛刺和清洗时,在超声波的作用下,机械振动传到清洗槽内的清洗液中,使清洗液体内交替出现疏密相间的振动,液体不断受到拉伸和压缩。疏的地方受到拉伸,形成微气泡(真空气穴);密的地方受到压缩。由于清洗液内部受超声波的振动而频繁地拉伸和压缩,其结果使微气泡不断地产生和不断地破裂。微气泡破裂时,周围的清洗液以巨大的速度从各个方向伸向气泡的中心,产生水击。这种现象可以通过肉眼直接观察到,即在清洗液中可以看到有剧烈活动的气泡,而且清洗液上下对流。此时若将手指浸入清洗液中,则有强烈针刺的感觉。上述这种现象称为超声空化作用。
在空化作用中,微气泡的闭合形成瞬间高压,连续不断的瞬间高压就像一连串的“炸弹”不停地轰击部件,使部件表面及缝隙之中的毛刺及污垢迅速脱落,达到去毛刺和高精度清洗效果。
以上的叙述是比较专业的了。如果要了解更多关于超声波去毛刺的技术理论和具体设备,可访问http://www.cleanway.com.cn

超声波去毛刺这个技术概念最早是日本starcluster公司提出,迄今已经有20年左右实践了,而国内对这个概念基本上是鲜有人闻。
这家公司的网址是 http://www.star-cluster.co.jp 。在日本属于标准的小公司,却为丰田、电产等大集团配套生产超声波设备。社长叫柴野佳英,技术专家,一个典型的日本人。
SC2005年在中国苏州投资设立过昴星团独资公司,但2007年忽然撤资。然而,sc虽然撤资,却留下了革命的种子,呵呵,现在在网上搜索一下超声波去毛刺,只要和这种技术概念相关的公司全部是当初昴星团的技术人员设立的。

超声波去毛刺一个突出的好处是,对于精密零部件的微小毛刺,不论部件结构和形状如何复杂,都可以获得良好效果,特别是孔内、内腔、缝隙等等结构的部件的毛刺,别的方法很难处理,却正是超声波去毛刺的长项。
再一个是超声波去毛刺可以批量处理、效果均匀一致,非常适合配合流水线作业,而传统人工作业效率低、效果也不一致。
超声波去毛刺一般对于材质硬度很高的部件,如果其毛刺与本体连接很紧密的话,处理效果确实不太理想。

要另外说下,lz说的是投入式超声波去毛刺,主流的还是浸入式,不过两者原理是一样的。投入式超声波去毛刺设备,貌似德国有家公司做的也相当好。

网友:
相信专业! 支持专业!
学习了!!!!

网友:
拜读了,以后工作中可能会遇到

网友(2009-12-14):
学习长见识了,但是纯化学去毛刺是不是效果会比较好些。。

网友:
机加工特别是液压阀类的零件去毛剌的确是很重要,学习了

网友(2010-09-12):
看的我心痒痒的,关于超声波去毛刺,大家说得大多不对路子,还是我这个专业人士来大概说明一下吧。

首先 ...
引用 网友B:

    放在液铅中洗是不是效果更好?

网友:
怎么去的毛刺 说说啊  叼大家胃口吗

网友:
歪卡姆图大连~~~~~

网友:
超声波去毛刺,小的毛刺还可以,但大的毛刺就去不干净了,另外与加工环境也有关系。

网友:
仔细阅读,认真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
新鲜东西,设备肯定很贵吧

网友:
第一次听说这东西 涨见识了

网友(2015-05-31):
http://pan.baidu.com/share/link?shareid=1934293342&uk=2786848622

去毛刺技术手册

网友(2015-08-17):
超声波去毛刺有很大的局限性,适合范围很小的。并且加工时间很长,跟电火花差远了,去毛刺可以跟我讨论一下,Q358578622

网友(2007-06-05):
上周由于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出差去了趟大连

大连是一个滨海城市,这样好的机会当然要看看海,呵呵

 n' e- Y6 \

以前有三个愿望:看山,看海,看草原。大学听完<白桦林>又多了一个愿望:看看白桦林

 g8 k2 Y

如今有两个已经实现了,工作到了一个小山村的脚下,又因为工作的原因见到了海,草原、森林应该在不久的将来也能看到了吧,呵呵

4 } Z

大连是一个美丽的城市,跟车间一老师傅出差,由于老师傅老家就是大连的,所以吃饭都是去家里。主人家很热情,每顿都有海鲜,很是惬意的大吃了几顿,呵呵。

去大连是有几台超声波设备需要修理,说真的以前都没注意过车间的这些设备,最早接触超声波是在学校里,周末有些眼镜厂家到学校做些展销啥的,一般都带一个超声波清洗机,洗眼镜用。到工厂也听说过超声波去毛刺,但一直都不明其理。现在跟着跑了一趟才知道了个大概。感觉这东西应该还是有相当大的市场的。记得当初刚入厂一位老工程师说:“毛刺这个小东西是个大问题啊!”,在社区好像也看到过一些探讨去毛刺的帖子,以前都没想到超声波这个东西也能去毛刺。

最近感觉有点忙

  • · 采用|主题: 930, 订阅: 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