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多路阀与液动多路阀---[请教]

楼主(2007-06-05):
我是一名很普通的搞液压设计的,最近一直在研究液动多路阀.我研究的液动多路阀具有螺纹插装功能,可实现保压,减压,节流,顺序动作以及各个动作之间的联动性.

) B2 Z' W$ k A4 Y5 j0 U

它的控制油路压力低,换向冲击小,使用压力高,结构紧凑,流量大.我个人认为它应该是应用的比较广泛,不知各位对它有什么见解?

我有几个问题望大家赐教!

液动多路阀与手动多路阀在应用上有什么优势?

液动多路阀在什么地方应用的比较多啊?

在我国有前途吗?(这是我最苦恼的问题)

 |4 Z' `: L

谢谢了!

网友:

液动多路换向阀可以和比例阀配合实现比例多路换向阀功能,这在高压大功率液压系统中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如行走机械。楼主的研究是很有意义的。这方面可参考hawei 的产品。

网友:

液动多路阀在工程机械上用的较多

网友(2007-11-22):
液动换向平稳、精确,适合大流量或远控的场合,手动功能是多路阀最基本的操作方式。

网友:
以后所有设备液压都将会实现遥控操作或着实现远程操作,用电来控制已经是一种趋势,你所说的液控实际上是用电来控制控制电磁阀,又控制电磁阀来实现主阀,一般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用单独的控制油路得到你的控制油,用此控制油去操作液控多路阀,这种方式因为根据你的系统实现,所以比较长用,另一种是液控多路阀上面集成很多控制阀,采用多路阀内部压力油来实现多路阀的控制.

网友(2008-04-27):
辛苦了

楼主辛苦了,娱乐一下吧.
月儿光光照四方
破产老总他姓江
借问破产因何故
又喝酒来又嫖娼

----------------------------------------------------------------------------
经典:A candle lights others and consumes world of warcraft gold itself.

网友:
多路阀的确是最困难的

多路阀的确是最困难的,要真正的搞懂一个挖掘机的多路阀系统的确要花好大的心血。
我给大家传一个挖机的回转马达的控制资料吧。

网友(2008-10-15):
我们测绘了日本内田的电液比例阀,不知楼主是自创还是测绘的?目前已经做出来了,就要在系统里调试了

网友(2009-03-03):
液控多路阀的开发若能应用压力补偿技术和电液比例技术应是很有前途的,用插装阀可以实现。用插装阀开发液动多路阀体积小重量轻,在工程机械上应用广泛。
现在发展的如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