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车切削力不大的零件时,SMC的气动手指能当三爪卡盘用吗?

楼主(2007-06-06):
请教:

当车切削力不大的零件时,SMC的气动手指能当三爪卡盘用吗?

网友:

应该不可以吧?安全生产生产规章也不允许阿!

网友(2007-07-18):

怎么也不可以吧!差太远了

网友(2007-09-21):

不仅仅是切削力大小的问题,工件回转时产生的离心力才是最大危险因素。

网友:

汽缸爪的力气不是很大,再说它的力气不是恒定的不好控制.易张开.在者它适合传递东西,而不适合固定东西.

网友:
同意以上意见

网友(2009-09-06):
应该不可以,学习了。

网友:
转速上去以后即使不切都会甩出来的。离心力很大可是不是闹着玩的。

网友(2011-08-09):
离心力                  最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