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T冲床85MM传动轴老是在台阶处断裂---[请教,如图]

楼主(2007-06-06):
最近我厂的100T冲床的传动轴总是发生在装轴承的台阶处发生断裂,断口中心凹凸不平,周边处较平坦,中心为白色.传动轴采用45号钢制作,调质处理HB220-250,请问各位同仁,为防止再发生断裂,是否可以取消中间的台阶,中间统一采用85MM直径,传动轴图纸如下:

100吨冲床飞轮轴.dwg

网友:

建议先看下冲床使用说明书里是否有传动轴的图纸
图纸上看不出有问题
装轴承的台阶处发生断裂,主要核算下冲载力是否超过许用力(100吨)
锻、正火、粗车、探伤、调质、探伤、精车

网友:

个人认为,主要是因为清角的问题,台阶处改为R角,我想就没多大问题了,不知是否有帮助

网友:

三楼说的有道理

楼主:

多谢各位同仁的意见,本人已采用R角的方法,但热处理准备调质后硬度为HRC15-20,不各妥当与否?请各位给点建议,原先是调质后硬度HB220-250

网友:

要降低脆性,提高纫性,同时倒圆角,减少应力集中

网友:

请问楼主传动轴是什么材料呢?建议材料42CMo,调质后硬度HB275-320!!

网友:

楼主改后的硬度我个人认为太低,按原来的应该可以,甚至可以更高一些,主要问题可能还是倒角的问题。

网友:

肯定是受交变应力在应力集中处产生的疲劳断裂,我认为不是台阶的问题,而是3*0.5的槽的应力集中问题,不明白为什么会有两个槽在那?是砂轮越程槽?不太明白冲床的结构,如果只是装滚动轴承的话,Ra=0.04是不是要求太高了?

网友:

同意3楼的说法,从楼主说的断裂面形状可以这样判断
不知道冲床轴的传动和受力情况是怎么样的?
还有就是用的什么轴承,Ra要求那么高,虽然提高的粗糙度可以提高疲劳强度,但断裂面是在轴肩处,个人认为这是多余的。

网友:

是在90处吗,装的啥轴承,机身两孔加工时是否同心

网友:

1.飞轮内径孔与飞轮轴间隙是多少?
2.轴承与床身是否间隙过大?
是不是以上间隙过大跳动导致?

网友:

应该是热处理不过关,零件太大,热处理有点难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