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MnR钢制压力容器焊接工艺---[课程设计,请教]

楼主(2007-06-06):
本人要做一个16MnR钢制压力容器,直径1600,板厚12。要制定A、B类焊缝的焊接工艺的一个课程设计。请教高人

网友:

你遇到什么具体问题?没有问题,只有任务,不好帮忙的。

楼主:

我是要做A、B类焊缝工艺设计。可用选用什么样的焊接方法,什么样的焊条,以及焊接工艺参数,最为恰当。& k* P2 \5 X- o1 g

网友(2007-11-02):
16Mn采用J507即可,十二的厚度可以采用单面焊接的,30度V形坡口,可以用氩弧焊打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