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材重量怎么算?---请教

楼主(2007-06-06):
请教:

# U5 } q1 O8 d6 U/ b6 Q! n

怎么计算钢板/不锈钢板重量?怎么估算?图纸反映的是尺寸,采购用的是重量/吨位,哪儿有这样的换算?

网友:

钢材有它的密度呀!算下体积,就知道重量了

网友(2008-02-17):
有一个计算器,不知能不能用。

网友:
体积×7.85,楼主刚入行吧,初中的东西都还给老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