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材料的选择---[请教]

楼主(2007-06-06):
我一直在用ER50-6的焊丝,却不知道为什么用这种,有没有相关的资料介绍一下.谢谢(我的产品是有2MPa压力的容器)

网友:

ER50-6焊丝采用二氧化碳或氩气+二氧化碳作为保护气体具有良好的焊接工艺性,电弧稳定,飞溅小,焊丝熔化速度快,抗铁锈能力强,气孔敏感性小,可全位置施焊。用于碳钢及500MPa级搞强结构钢焊接。

楼主:

谢谢!有没有什么标准?为了降低成本我想换其他牌号的行吗?

网友:

请楼上“湖北人”大侠收邮件,并回复我:)

楼主:

标准是GB/T8110-1995 ER50-6,我现在用的是锦泰的JM-56,想换成RM-52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应该是可以的,最好焊块试板,做个工艺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