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旋齿轮与斜齿轮有什么差异?

楼主(2007-06-06):
谁能详细说明,在此表示感激.

网友:

是一回事,只是叫法不同,大名叫渐开线圆柱螺旋齿轮,小名叫斜齿轮。

楼主:

不是有一种齿形是斜的,但是1条直线的齿轮

网友:

当齿轮的分度圆直径变的无限大,螺旋线就成了一条斜直线了,这个斜齿轮就改名叫斜齿条了。

网友A:

螺旋齿轮与斜齿轮都是一类齿轮,只是叫法不同。当螺旋角较小,齿宽较薄时习惯上叫斜齿轮。当螺旋角较大,齿宽较厚时习惯上叫螺旋齿轮。

网友B(2011-08-24):
引用 网友A:
螺旋齿轮与斜齿轮都是一类齿轮,只是叫法不同。当螺旋角较小,齿宽较薄时习惯上叫斜齿轮。当螺旋角较大,齿 ...

请问,螺旋齿轮和斜齿轮的零件图中的各项参数是不是一致的,45度正交啮合的螺旋齿轮的参数有何特别?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螺旋齿轮和斜齿轮的零件图中的各项参数是不是一致的,45度正交啮合的螺旋齿轮的参数有何特别?

螺旋齿轮和斜齿轮的零件图中的各项参数一致,但螺旋锥齿轮除外.

网友:
引用 网友A:
螺旋齿轮和斜齿轮的零件图中的各项参数一致,但螺旋锥齿轮除外.

谢谢回复!

网友:
叫法不同好像是一样的

网友:
说法都不规范,螺旋齿轮可以包括几种齿,斜齿轮也是。比如直齿斜齿轮、锥齿斜齿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