斜齿轮传动单齿啮合区的确定---[请教]

楼主(2007-06-06):
请教:

斜齿轮传动单齿啮合区的确定是按端面重合度确定呢?还是按总的重合度确定?

) i& Y M

谢谢!

网友:

我觉得单是考虑端面还是不够的。因为讨论单齿啮合区的意义在于分析受力,冲击,稳定性什么的。所以啮合区应该不能只是考虑啮合点,而是考虑啮合带。所以也就要考虑齿宽方向的重合度。

网友:

按齿的法向参数来计算重叠系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