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台变频器出现故障---[如图,请教]

楼主(2007-06-06):
近日有台变频器出现故障,现象如图,有搞过DANFOSS(丹佛斯)变频器的吗?急需解决.

楼主:
丹佛斯变频器出现故障---[如图,请教]

有人搞过吗?停产两天了.急啊!

网友:
Re: 丹佛斯变频器出现故障---[如图,请教]

micro75 你好

能把上图翻译程中文吗?及故障现象,发生过程,变频器型号等介绍一下.
未接触过丹佛斯变频器,我常用伦茨,富士,东芝等品牌的变频器.

楼主:

上图意思就是通讯出现故障,地址不符,是变频器的通讯控制板出了问题.昨天换了台新的,故障是不报了,但PLC控制不了变频器.现仍在处理.

楼主:

经24小时连续奋战,现已成功处理!!\
下面是处理情况小结,也许大家遇到时可作参考.同时若需要DANFOSS相关资料,可和我联系,这几天找了不少.
系统配置:VLT5000系列变频器,S7400PLC,

故障原因:变频器上方空调冷凝水滴下造成变频器PROFIBUS控制板烧坏.变频器不工作.
处理情况:更换控制板,但参数设置上有很大讲究.由于我们采用的是现场总线型,变频器的控制是通过上位机的转速设定给PLC,PLC再传给控制板,按相应频率驱动电机.按常规过程设完参数,启动后变频器不受控,直接在设定的最高频率下运行.

解决办法:经反复分析,测试,原因出在变频器自身的累加上,参数中有一项热敏保护功能,一开始从安全考虑,设了保护,此时现场的热敏保护信号来到控制板的输入上,形成累加,造成运行时一直在100%的频率下.设成不用保护,试车成功.

小结:此次故障处理,对DANFOSS变频器有了更深的了解,同时在处理故障时要放宽思维空间,往往一些想不到或看起来合理的点就是最终的根源.

楼主:

经24小时连续奋战,现已成功处理!!
下面是处理情况小结,也许大家遇到时可作参考.同时若需要DANFOSS相关资料,可和我联系,这几天找了不少.

系统配置:VLT5000系列变频器,S7400PLC,

故障原因:变频器上方空调冷凝水滴下造成变频器PROFIBUS控制板烧坏.变频器不工作.

处理情况:更换控制板,但参数设置上有很大讲究.由于我们采用的是现场总线型,变频器的控制是通过上位机的转速设定给PLC,PLC再传给控制板,按相应频率驱动电机.按常规过程设完参数,启动后变频器不受控,直接在设定的最高频率下运行.

解决办法:经反复分析,测试,原因出在变频器自身的累加上,参数中有一项热敏保护功能,一开始从安全考虑,设了保护,此时现场的热敏保护信号来到控制板的输入上,形成累加,造成运行时一直在100%的频率下.设成不用保护,试车成功.

小结:此次故障处理,对DANFOSS变频器有了更深的了解,同时在处理故障时要放宽思维空间,往往一些想不到或看起来合理的点就是最终的根源.

网友:

呵呵,解决就好啊!

一开始我看了你发的界面后,我就猜想可能是变频的通讯出了问题.

启动后变频器不受控,直接在设定的最高频率下运行.

关于这个,由于你前面提到按常规过程设完参数的.我在想是不是由于通讯的地址交叉所引起的?

看了你的解决办法,我还是疑惑,热敏保护最多也只是会引起变频器误报警,它又是怎么形成积加造成10%的频率运行的呢?

PS:
非常感谢你提供那么丰富的CASE给大家参考.
同时也声明,我以前没有用过你说的这种变频器.
只是以此在和以前的经验在比较.若有什么不对的,请不要笑话俺啊

呵呵~~~

网友:

没有接触过现场总线
楼主能否发一些关于现场总线之类的资料
谢谢!

楼主:

先看看profibus现场总线吧.

网友:

我公司也有台类似的设备,但是楼主你上传的图纸看不清楚。无能为力了。

网友(2007-07-30):

回楼主:楼主是否应该在变频器上方增加一块挡水板,以防下次空调冷凝水再度滴进变频器。另外:我觉得一般电气柜的上方尽量不要开孔,以防液体流入电器元器件造成设备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