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数控车多头螺纹---[请教]

楼主(2007-06-06):
用数控车多头螺纹怎么车?

( u c

请教下。谢谢!

网友:

用G76或者G32,具体方法你自己查查手册吧

网友:

用G72它最后有一个L它就是螺纹头数。G32不太好用。用不好就会出错。

网友:

我干过几年数控车床只车过单头螺纹,长见识了,感谢!

网友:

可以分别编写两个G76程序,程序中的F值为导程,将刀具的定位点分别写为一个螺距,第二个往前或往后一移动一个螺距,或者用调用子程序的方法,移动一个螺距的位置,就可以了。非常方便

网友:

M24X(4/2)

G00 X30 Z6
G76 P010060 Q30 R0.03
G76 X22.4 Z-30 P1300 Q500 F4
G00 X30 Z4(Z8)
G76 P010060 Q30 R0.03
G76 X22.4 Z-30 P1300 Q500 F4

网友:

用G33啊它是干多头螺纹的.
比如;G33x20.0z30.0F3.0Q00000.......
G33x20.0z30.0F3.0Q18000.....
G33x20.0z30.0F3.0Q36000

网友:

我是新手,我有个疑问,不知道大家为什么不用G92来车小螺距的螺纹,也是用同样的方法,偏出来一个螺距来车双头的螺纹。请大家指正。谢谢
M24X4(P2)
G00X26Z4
G92X23Z-20F4
X22.5
X22
X21.4
X21.4
G00X26Z6
G92X23Z-20F4
X22.5
X22
X21.4
X21.4

网友(2007-07-29):

如果是西门子就方便多了,直接设备参数=2就可以了

网友:

好象以前我师傅交我的跟8楼的兄弟一样的,呵呵。

网友:

编程不要死定格式,有条件的话都可以试试,自己感觉哪个好用就用哪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