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二维画齿轮---请教

楼主(2007-06-06):
其实我刚学CAD不久,感觉大部分都画得出来,但是不知道怎么在CAD二维里面画出齿轮,想知道它的绘图思路,请各位帮忙.谢谢.

网友:

参照书上的,不需要画齿形的,把参数写全就行了。

网友:

就那么一小段曲线

网友:

大虾画个出来参考下哈

网友:

参照书上的画,但是标的数值要查GB,因为齿轮一般都标准画了

网友:

   我这里给你个PCCAD软件图库中的圆锥齿轮、圆柱齿轮的基本模型,给你参考了。齿轮图中很多参数是要在图上用一表格给描述出来的,图上是画不出来的。最好你自己找一完整的齿轮图来学习一下。

楼主:

谢谢各位

网友:

用CAXA可以画,输入齿轮参数图形就出来了,画好后再转化成dwg格式

网友:

华正电子图板,国产CAD可画齿轮,只要输送模数、齿数,压力角、变位系数等参数,可以自动画出齿形。

网友:

方法这么多
楼主自己选一个合适的吧
哈哈

网友:

国产经过二次开发的很容易的 比如清华天河很不错 输入几个重要参数就行了

楼主:

太谢谢各位了,感觉这个家庭很温暖. 再次感谢!

网友:

原来齿轮也可以这样画。!

网友(2008-08-21):
就是没有齿形详图,郁闷。

网友(2008-11-14):
论坛里有CAD画齿轮的程序!楼主可以去下载!很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