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80B磨床参数

楼主(2007-06-06):
1080B磨床参数fficeffice" />

) ~ C) d% A I Y' l% g8 o

1. 通磨 580 mm
2.
切入磨(托架需特殊订货)
1 磨削直径 580mm
2 最大磨削长度 140mm
3.
磨削轮规格 P500×150×305
4.
导轮规格 PSA300×150×127
5.
磨削轮转速 1300r/min
6.
导轮转速无级 14180r/min
7.
导轮回转角度
1 垂直平面内 -2°
2 水平平面内
8.
磨削进给量
1 进给刻度盘每转进给量 0.5mm
2 进给刻度盘每格进给量 0.0025mm
9.
修整器刻度盘每转一格进给量 0.001mm
10.
两砂轮中心连线至托架底面高 210mm
11.
电动机功率
1 磨削轮电动机 15kw
2 导轮电动机 1.5kw
3 冷却泵电动机 0.15kw
4 液压电动机 0.25kw
5 润滑电动机 0.125kw
12.
机床引接电源 三相380V 50HZ
13.
机床外形尺寸 1950×1580×1485
14.
机床净重约 3500Kg
15.
工作精度
1)圆度 0.002mm
1)圆柱度 0.003mm
1)粗糙度 Ra0.32

一、 认真执行《金属切削机床通用操作规程》有关规定。
二、 认真执行下述有关磨床通用规定
(一) 安装新砂轮必须做到:
1
仔细检查新砂轮,如有裂纹、伤痕严格禁止使用。
2
新砂轮应经过两次认真的静平衡,即安装前一次,装上主轴用金钢石修正后再拆下平衡一次。
3
新砂轮安装时,应在砂轮与法兰盘间衬入0.5~2毫米的纸垫。法兰盘螺钉应均匀拧紧,但不要过渡压紧,以免压坏砂轮。
4
新砂轮安装好后,以工作转速进行不少于5分钟的空运转,确认安装正确,运转正常后方可工作。
(二) 工作前检查砂轮及砂轮罩应完好无崩裂,安装正确、紧固可靠。无砂轮罩的机床不准开动。
(三) 工作中认真做到:
1
每次起动砂轮前,应将液压开停伐放在停止位置,调整手柄放在最低速位置,砂轮座快速进给手柄放在后退位置,以免发生意外。
2
每次起动砂轮前,应先启动润滑泵或静压供油系统油泵,待砂轮主轴润滑正常,水银开关顶起或静压压力达到设计规定值,砂轮主轴浮起后,才能启动砂轮回转。
3
刚开始磨削时,时给量要小,切削速度要慢些,防止砂轮因冷脆破裂,特别是冬天气温低时更注意。
4
砂轮快速引进工件时,不准机动进给,不许进大刀,注意工件突出棱角部位、防止碰撞。
5
砂轮主轴温度超过60°C时必须停车,待温度恢复正常后再工作。
6
不准用磨床的砂轮当作普通的砂轮机一样磨东西。
(四) 在使用冷却液的机床,工作后应将冷却泵关掉,砂轮空转几分钟甩净冷却液后再停止砂轮回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