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高频焊接---[请教]

楼主(2007-06-06):
请问各位什么叫高频焊接?他有什么特点!?高频焊管和普通焊管有什么区别!?谢谢

网友:

你指的是焊塑料件还是金属?

网友:

知道的请讲明白一点,我也是个刚学习机械的人,懂的很少。

网友:

高频焊是利用10~500KHz高频电流流经金属连接面产生电阻热并施加(或不施加)压力达到金属结合的一种焊接方法。
特点:焊接速度大,焊接热影响区小,焊前对工件可以不清理,可焊薄壁管,可焊金属广。

网友:

4楼说的对,高频焊又叫高频感应加热

网友(2007-08-02):

受益非潜啊

网友:

高频焊对人身体伤害挺大的!最好不要干高频焊。

网友(2010-01-01):
属于电焊的一种

网友:
电阻热高频电流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