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国标应为角接触滚子轴承,但实际为角接触球轴承---请教

楼主(2007-06-07):
最近遇到一盘轴承7008中国制造,按国标应为角接触滚子轴承,但实际轴承为角接触球轴承,符合SKF的标准,请问哪位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按照标准查,7008就是角接触球轴承呀!
请看看附件。

网友:


网友:

角接触滚子轴承?
这是什么轴承? 角接触的好象只有球轴承,当燃我有可能漏了.

网友(2007-08-13):

引用 网友A:
角接触滚子轴承?
这是什么轴承? 角接触的好象只有球轴承,当燃我有可能漏了.

9 i) ] s' E0 f8 e7 t

好象我在市面上也没有买到角接触滚子轴承的,轴承代号在国标上也查不到啊,

网友(2007-11-05):
有角接触滚子轴承吗?我怎么没听说过,说明一下我是新人!

楼主:
谢谢各位了,我的帖子有点错误应是圆锥滚子轴承。

网友:
有接触角的有角接触球轴承,圆锥滚子轴承

网友(2011-07-15):
应该是角接触球轴承,你再仔细看看,圆锥滚子轴承没有这样的。

网友B:
回复 网友A:

酒侠,舍弗勒最新研制出了角接触滚子轴承。

网友(点评):
大侠,角接触滚子轴承是否就是圆锥滚子轴承?

网友(点评):
不是,见12楼解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A:

酒侠,舍弗勒最新研制出了角接触滚子轴承。

愿闻其详。

网友:
酒侠,舍弗勒今年5月份在上海有个innovation day,发布了这一信息,在欧洲已经有成功的应用了。
有点象圆锥,但滚子是圆柱的。

只知道这么多了,酒侠有兴趣还是咨询舍弗勒的AE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