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g nx3 打不开以前做的模型?

楼主(2007-06-07):
 比如说,我今天做的模型,过几天再用NX3就打不开了,有哪位愿意出手相助,万分感谢?

网友:

你保存的路径不能有中文哦~~~~~

网友:

有什么提示吗?
楼上说的就对啊!

网友:

把你电脑的时间改成文件创建时的时间就可以打开了。
建议用NX4.0,因为它没有这个问题了。同时也可以打开低版本的文件,只是有个小提示而已,没什么关系。5.0我还没用过,据说不是很好,暂时用用4.0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