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odesk Inventor 二次开发中的几个问题---请教

楼主(2007-06-07):
我用VC在Autodesk Inventor 上做二次开发,请问,用什么语句能打开一个Inventor文件(ipt格式的)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啊,晕

网友:

我只做过AUTOlisp二次开发,Inventor是一头雾水,你现在是什么方法在autocad 里打开?' H" |( j& K8 D' k$ h
如果有命令行输入的话,用lisp 语句加到 acad.lsp 里去,没接触过Inventor,不知是否说的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