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S303BD中的BD含义?---[请教]

楼主(2007-06-07):
如题。

现有一客户的产品要求材料是使用SUS303BD材料。而根据我们以往的经验,SUS303材料好象没有这样的标注。而且向材料供应商请教,他们也表示不知道是什么意义。

+ X, x S+ L0 j( @

所以,想向各位请教一下,客户所标注的SUS303BD的“BD”含义是什么?

网友:

其后面所注的“BD”是指交货状态。即是在那种热处理后的材料,具体的数值我不清楚,我想生产商应该是知道热处理工艺的参数。

网友:

接楼上。

楼主:

感谢二位前辈的指教。
但是,在客户的图纸中,并没有指明确切的数值,只是要求了SUS303BD此型号的材料而已。
按照“笑笑”的说法,SUS303BD就是指SUS303在热处理后的交货状态的材料。不知这样理解是否正确?

另,“老马”不知能否将您所发的图片的内容给晚辈讲解一下呢?

网友:

一般的材料,在交货前都进行了处理。不知楼主所用的材料是做什么的,“BD”在日本标准中还有一种意思,那就是棒材的意思。从你的描述中,我认为理解成不锈钢棒材较为合理。

网友:

确实很奇怪,SUS303材质用了不少,板的,棒的,热扎,冷扎,就是没见过BD

楼主:

前两天到广州参加了个会展,当时问了新日铁公司的技术人员。他们的答复是在日本没有这个“BD”标准。

网友(2009-02-27):
B是棒材的意思,D是冷抽的意思

网友:
如果按楼上所说,那就应该是抽油杆用钢。BD就是用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