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麼用兩軸車床加工大螺旋鑄件----[请教,如图]

楼主(2007-06-07):
如以下圖片,請大俠們支招。。。。。。。。。。。。

网友:

在四軸上用銑床銑,怎麼樣?

网友:

在万能铣床上挂轮+分度头+尾座顶尖,加工应该比车床加工更合理些。

网友:

樓上的兄弟能否說得再具體些,
請問挂輪是什麼樣的,謝謝!
見笑了!

网友:

万能铣床的工作台的手柄边上有螺孔,是安装挂轮架的,分度头的后面有一根杆,上面有一个齿轮,总之,就是要把工作台的丝杠的转动通过安装在挂轮架上的,不同传动比的齿轮,使得丝杠转动时,带动分度头旋转,同时丝杠的转动又带动整个工作台的移动,而立铣刀始终在一点旋转,于是卡在分度头卡盘上的工件既转动又移动,相对于铣刀,形成了螺旋线,铣床加工的特点是,螺旋线的导程可以做的比车床要大几倍到几十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