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刚石砂轮的修整---讨论

楼主(2007-06-07):
  大家好:
         前段时间看到有朋友谈到钻石砂轮的修正问题,今天给大家发个外圆磨床的修整方法,图片和视频。本方法同样适用于无心磨床。可以研磨铜棒,或者砂轮棒。大家可以交流下自己的经验。

楼主:
Re: 金刚石砂轮的修整

刚才视频没有传上来,再传下

网友:
Re: 金刚石砂轮的修整

谢谢楼主

网友(2007-11-01):
Re: 金刚石砂轮的修整

谢谢楼主哦

网友:
请楼主谈谈,砂轮和修整轮的速比和磨削质量的关系.

网友:
大家都会修整了,砂轮的效率也会有很大的提高.我代表大家谢谢远思兄弟了.

网友:
谢谢楼主
能否分享下 结合现实 说说砂轮的种类与选型

网友(2007-12-01):
谢谢!!说说砂轮的种类与选型及其材料呢

网友(2008-09-12):
太麻烦了吧!
用个车床来打砂轮!
这个厂没活干?

网友(2009-12-04):
楼主是用棕刚玉砂轮修的吗?

网友(2015-05-25):
    砂轮总的来说,分两大类,即普通砂轮和超硬砂轮。普通砂轮里面有碳化硅(绿的和黑的)、刚玉(棕色、白色)砂轮,超硬砂轮有金刚石的和CBN(立方氮化硼)的。
     因为超硬砂轮与普通砂轮相比具有效率高、磨削质量好等优点,大的趋势是CBN砂轮取代刚玉砂轮,金刚石砂轮取代碳化硅砂轮。
     因为金刚石本身是碳元素的一种同素异构体,容易与铁发生反应,所以一般不用金刚石砂轮加工含铁材质,金刚石砂轮适用于加工硬度高脆性大的材料,CBN则刚好与金刚石互补,适用于加工硬度高,韧性大的材料。比如工具钢、轴承钢等均适合用CBN砂轮来加工。
     按照结合剂来分,超硬砂轮又分金属、树脂、陶瓷、电镀四类制品,加上钎焊制品就有5类的。所谓的结合剂把超硬磨料粘接在基体(铝、钢或者胶木)上所用的材料(通俗点就是像胶水一样的)。电镀和钎焊其实和金属性质差不多,只是工艺方法有很大出入,所以单列出来。
     五类砂轮各有优缺点,金属的耐用、但因为金属延展性比较好,加工过程中容易堵塞,效率低,一般适用于产品的成型磨削;树脂的锋利,又因为树脂本身是高分子材料,具有一定的弹性,加工表面质量好,但使用寿命低;陶瓷的自锐性(磨料在外力作用下脱落的难易程度)好,新的磨粒在旧的磨粒磨钝以后能够及时的露出来形成新的磨削刃,所以加工效率高,其性能介于青铜和树脂之间;电镀的浓度最高可达到200%,且相对其他几类产品而言,易于生产各种形状的制品,但因为镀覆在基体表面的磨料往往只有一层,且没有化学结合而使用寿命低下;钎焊制品,金刚石和基体是有化学键结合的,使用寿命高,然而生产成本太高,用户多不易接受。
     砂轮选用主要依据加工材质、加工方法、表面质量要求和锋利耐用的侧重来进行选择,不同厂家的产品因为配方工艺的不同,使用性能有很大差异,不能一概而论,比如用一个厂家的树脂砂轮不能用,就觉得树脂砂轮不适合用,这种观点是不对的。
     借了楼主的平台,跟大家分享一下。谢谢楼主。不足之处,请大家海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