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铣加工中心和镗铣加工中心的区别是什么---[请教]

楼主(2007-06-07):
 求知:

% ~: t z( D3 J+ C6 P

什么是钻铣加工中心,什么是镗铣加工中心,具体的区别是????

网友:

常规的说法应该是铣钻加工中心和镗铣加工中心,着重点在第二个字上.铣钻以钻为主,可进行铣削镗削加工,要求主轴的扭矩要大.镗铣以铣削为主,还可进行镗削,主轴的扭矩相对要小.

网友(2007-07-23):

    0 p" O J
  •
    稍不同楼上观点
  •
  •
    1. 铣是最常规的一种机械加工方法之一,有时也泛指机械(刀具)加工的一种类型,例如:铣,车,磨等.
  •
  •
    2. 钻铣重点突出"钻",指对"钻"的加工更加方便/快捷,一般主轴电机功率相对较小/主轴转速相对较高/以立式加工常见/价格较便宜.

  •
    3. 镗铣重点突出"镗",指对"镗"的加工更加方便/快捷,一般主轴电机功率相对较大/主轴转速相对较慢/以卧式加工常见/价格较贵.

网友:

2楼、3楼讲得都对,我再补充几条

钻铣加工中心和镗铣加工中心的区别在于:
1、因为钻孔工艺对位置度要求不高,钻铣加工中心对i机床的定位精度及重复定位精度要求也不高,因而三根丝杆的安装结构设计简单, 成本较低,系统上只要半闭环即可。。所以机床价格便宜。
镗孔工艺对位置度要求高,因而镗铣加工中心的定位精度及重复定位精度比较高,系统采用全闭环,带光栅,丝杆有预拉伸,刀库数量大,成本及装配要求高,机床价格高。
2、钻铣加工中心主轴一般用二级齿轮减速,最高转速一般不超过3000r/min,但低速时扭矩大,适合钻孔。镗铣加工中心主轴有采用齿轮箱减速的,也有与电机直联的(为了确保底速时有一定的扭矩,电机功率选得比较大),转速较高,最高一般在6000r/min以上,对主轴的性能要求高,因此主轴的动平衡;轴承的结构、等级、冷却;主轴的装配要求都比较高。

本人乃新手,讲的不到之处,请各位多原谅!

网友:

四楼讲得较全面,最简单一句话:钻铣床和镗西床最大区别在于其加工精度,动平衡精确度上。

网友:

镗为精加工,钻为粗加工!

网友:

 j7 R0 d
  • 在精度问题上,要考虑是否为数控机床. ( { J. a# N i1 b' A
  • 如果在数控钻铣床上,则首先要考虑各伺服轴的定位精度,再次要考虑主轴的各项精度指标. 5 G ?
  • 如果在数控镗铣床上,则首先要考虑主轴的各项精度指标,再次要考虑各伺服轴的定位精度.
  •
  • 现在说起主轴的动平衡问题,则是离不开主轴的额定转速指标的.
  • 一般认为:数控钻铣床的主轴转速是要远远高于数控镗铣床的主轴转速的,而数控镗铣床的主轴精度要高于数控钻铣床的主轴精度,这两点在数控机床上是比较明显和普遍的. Q L
  •
  • 至于谈到铣的加工精度,对于不同类型的机床是不好有区分的.
  •
  • 一句话:"快钻慢镗(一贱二贵),难分立卧与粗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