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CrNiMo选用什么焊条---[请教]

楼主(2007-06-07):
请教各位大仙20CrNiMo选用什么焊条,谢谢!

网友:

这种材料是可以焊接的,但是不好意思这类材料我接触的少,查了一些资料,也没有找到合适的焊条,请知道的大侠帮助解决一些,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