轧机液压系统---[请教,如图]

楼主(2007-06-07):
据我的了解浅显点的动作有轧辊平衡\压下马达\机架锁紧\机架移动\接轴锁紧等,原理图我弄成这个样子了,大家看有没有问题?下面开始计算选元件,可是不知道从哪里下手.请问哪位作过这类设计?轧机的一般工作参数都有什么?望给予指点.谢谢

网友:

同时也发到冶金机械板块,那边或许这方面专家更多

楼主:

恩,好的,马上转

网友:

轧机工作时辊缝调节很重要

楼主:

知道啊,可是我现在手头一点数据没有啊,.该怎么下手?

网友:

你的问题太复杂,一两句话说不清。我建议你多问问周围的人,也许最好的老师就在你身边,毕竟你说的设备他们最熟悉。
这种时候,多问.多下现场.多翻图纸和资料。是你最佳选择!

网友:

偶来尝试说说意见,算是狗尾续貂吧。
1:散热器进出口串连截止阀,同时并联一个。如果并联的关闭,串联的任意一个也同时关闭,那么怎么回油呢?因为安全阀的回油也是经过散热器的,万一维修时误操作的话,就太安全了。
2:马达符号错误。尖头应朝里面;液压马达的换向阀后要加液压锁,否则处于浮动状态,制动溢流阀没有作用。
3:四制水平布置的油缸是机架移动缸吗?油缸水平布置后活塞能否缩回来?
4、从右边起第二个水平油缸为什么要两路油并联?

网友:

我有这方面的很全的设计资料是轧线的原理图和阀块的装配加工图 qq379000835

网友:

我是在中宽带钢专门干液压的.这个设计非常的复杂.工艺上的弯辊系统,压下系统,导板开口度,换辊系统,还有平衡系统.

网友:

不知你的溢流阀在A,B腔是什么意思.你这个系统太过简单.你该看本书<轧钢机械>.你这样都可以轧钢的话,我们就要下岗了

网友:

你还要看本书<液压原理>把那些液压符号搞清楚,,不好意思我这人说话比较直截,希望你加紧学习

网友(2007-09-24):

太复杂,有缸的同步,有蓄能器的使用,有马达的制动,而明最右边的没缸的液控单向阀有可能锁不
住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