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母的生产---[请教]

楼主(2007-06-07):
请教一下各位高手,生产六角螺母要用什么材料??价格要便宜的哦,还有材料的牌号及市场价格,谢谢!!!急切急切!!!

网友:

是什么规格  什么级别

楼主:

4.8级的铁螺母呀,要用什么样的钢材生产啊?

楼主:

比如说4.8级的铁螺母,M16的,请教请教,

网友:

自己查机械设计手册吧。上面有介绍

楼主:

这样的回答太敷衍了吧,小妹我实在是不懂才来请教的

网友(2008-04-13):
4.8级的螺母用08F的材料冷镦

不过现在贵了,6000一吨

网友(2008-06-01):
A3就行,如果厂家没有其他的要求,8.8级以上的要用35#以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