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动UGNX3是出现如下错误---请教

楼主(2007-06-07):
启动UGNX3是出现如下错误:

NX FLEXLM Error:license server node in down or not responding.[-96]

请问哪位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我从没出现过

网友(2011-04-27):
额呵呵   这个问题不止是NX3.0会出现,如果装不好的话,各个版本的都会出现

网友:
我装的时候   经常会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如果装不好的话,各个版本的都会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