绞车的自动排绳机构---[请教]

楼主(2007-06-07):
我想请教各位大侠,有谁碰到过气动绞车或液压绞车能够自动排绳的,纯机械控制的那种,谢谢各位啦!

网友:

呵呵,不知道你是用在气动绞车还是液压绞车上,我单位生产液压绞车到是有带机械排绳装置的

楼主:

气动绞车和液压绞车都要用机械排绳装置呀,请教教我吧!

楼主:

中华液压大侠:请教我有关液压绞车的机械排绳机构的结构,涉及到技术秘密吗?方便透露的话请指点我一下.谢谢!

网友:

很抱歉江苏小鱼大侠,这段时间来社区的机会次数比较少,没能及时恢复你的帖子。我公司排绳机构主要用于液压绞车上,特别是大吨位和容绳量又比较大绞车上,为了防止绞车工作乱绳特加排绳机构。一般采用机械式排绳机构,不知道大虾的使用工矿如何,另外一般排绳机构加工起来比较麻烦,每次使用都会根据绳子的直径和长度进行稍加修改,如果没有批量的话单个造价也比较高。QQ294447786,如果你有进一步详细的问题我们可以再做沟通。

网友(2007-09-09):

最常用的就是利用8字形丝杠丝母结构,丝杠导程与钢丝绳槽节距一致即可.

网友:
使用双向丝杠就可以,然后匹配丝杠与轮子转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