球墨铸铁可以不用退火吗?---[请教]

楼主(2007-06-07):
今天我公司来了一批球墨铸铁的产品,没有退火,加工后的是否会变形????

网友:

一般都是经过抛丸清砂处理,内应力已经去除.现在有很多的铸件都不用退火处理

网友:

球墨铸铁加工一般不会变形,除非铸件本身就有 变形存在,但球墨铸铁如果加工的时候比较硬的话,建议退火处理,

网友:

球墨铸铁可以退火.还可以调质和淬火.  I7 U* z6 t8 R
退火后性能和钢件差不多.更容易机加工,加工质量更好.加工表面更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