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能铣床吊架上是不是用滑动轴承?---[请教]

楼主(2007-06-08):
请教:

万能铣床吊架上是不是用滑动轴承?

能不能详细说说轴承的型号?谢谢了

还有,叠刀片是不是有统一规格,能不能查到规格?在哪里查?

谢谢!

网友(2007-07-23):

你说的是卧式万能铣床吧,其实就是一个铜套。

网友:

卧式万能铣床的吊架轴孔使用的是一个铜套也就是滑动轴承,轴上用的叠刀片有规格,可以在机床附件里查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