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图,这两种齿轮能啮合吗?

楼主(2007-06-08):
一个是螺旋齿轮,一个是斜齿轮,我在产品中看到它们
在啮合传动,理论上应该是螺旋与螺旋配合,为什么?

网友:

实际上图示的斜齿轮就是圆柱螺旋齿轮。只要模数、螺旋角相同,旋向相反,中心距合适,两齿轮就可以啮合。

网友:

模数、螺旋角相同,旋向相反,压力角相同中心距合适,两齿轮就可以啮合。

网友:

关键的几个参数对了就可以啮合

网友:

不行吧

楼主:

 为什么一个齿形面是斜的呈直线,一个呈螺旋状?难道是齿宽小,看不出来?

网友:

就是齿宽小看不出来,你用一个圆柱面去截齿面,得到的都是螺旋线。

网友:

这是两个斜齿圆柱齿轮,根据2、3、4楼说的,参数一样就可以啮合

网友(2007-08-03):

同上意见,参数相同可以啮合\

网友:

螺旋角不一定要相同,也能正确啮合。(交叉轴传动)

网友:

同意模数、螺旋角相同,旋向相反,压力角相同中心距合适,两齿轮就可以啮合,但是第一种齿轮怎么测量角度啊?要精确的测量

网友:

楼主没有搞清楚.
将你所说的斜齿轮伸长,再伸长就是你所说的螺旋齿轮.
或者,在你所说的螺旋齿轮上切下一个薄片,就是你说的斜齿轮.

网友(2007-09-17):

如果是螺旋齿轮的话,是可以啮合的,不同的是产生的内应力会不同,强度和刚度准则也不一样,真不明白为什么要使用这样的啮合装置。

网友:

我虽然还没毕业 但是评我超强的三维 想象能力 结果:不能

网友:

呕我上面看错了,圆柱螺旋齿轮加工比较难,所以就用比较薄的斜齿轮来替代!

网友:

为什么不能呢?

网友:

不能

网友(2009-04-07):
应该能实现传动的

网友:
齿轮是否能啮合关键看模数、螺旋角

网友:
我来谈一下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首先需要明确一个概念,所谓的螺旋齿轮传动就是交错轴的斜齿轮传动。也就是说“螺旋齿轮”确切的应该指的是斜齿轮的一种啮合状态,对于单个齿轮来讲就是斜齿轮,斜齿轮的齿面是螺旋面。至于LZ所说的一个呈直线,一个呈螺旋状,这是由于齿宽、螺旋角、直径不同产生的视觉效应,本质上都是螺旋线。
再一个就是斜齿轮的正确啮合条件:法向模数相等,法向压力角相等就可以了。至于螺旋角的大小和旋向则可以相同,也可以不同。下图是斜齿轮啮合的一般情况:

在关系式中,螺旋角旋向相同,取同号,否则异号。只要两轴的夹角与螺旋角满足这个关系式就行。
当螺旋角大小相同,方向相反时,两轴夹角为0,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平行轴斜齿轮传动。
当螺旋角大小、方向不同时相等,或者都不相同时,就是交错轴斜齿轮传动,也就是常说的螺旋齿轮传动。只不过是对于法向模数、法向压力角相等而螺旋角不等的斜齿轮,它们的端面模数和端面压力角不等。
从LZ给的两幅图上看,两个齿轮的螺旋角不等,它们的配合应该是交错轴传动。

实际上,再进一步普遍来讲,斜齿轮的正确啮合条件,只要保证法向基节(法向模数和法向压力角余弦的乘积)相等就可以了。 也就是说法向模数、法向压力角、螺旋角都不相同的斜齿轮也是可以正确啮合的,只不过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和本贴关系不大,以前在社区里讨论过。

网友:
从这两图看不太清楚,只要参数对了就没问题!

网友:
2图如果是个斜齿轮的话就是可以的啊 !

网友:
回6楼
    为什么一个齿形面是斜的呈直线,一个螺旋呈状?难道是齿宽小,看不出来?

你说的有可能,
也有可能就是加工的不一样,一个是斜直齿 一个是螺旋齿

网友:
一个是PROE画的,一个是solidworks画的,当然啮合不上

网友:
回复24楼半片叶:
螺旋齿轮就是个斜齿轮,螺旋齿轮就是指交错轴传动的斜齿轮。
“斜齿轮”和“螺旋齿轮”的齿面都是螺旋面。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和用什么软件画的没有太大关系,这不是问题的关键。在实物图中也会出现这样的视觉效应。
只是因为齿宽、半径、螺旋角参数的问题产生的视觉效应。下面的两个齿轮是不是一个看起来是“斜”的,一个是“螺旋”的?

至于你说的三维软件问题,用扫描特征和简单放样特征画的斜齿轮会有区别,但这不是这里所讨论的问题的本质。

网友:
这种啮合可以算是蜗轮蜗杆,也可以算是斜齿轮。
我做车载机芯设计时,经常用到这种结构,用于传动。

网友:
同意,参数相符即可.

网友:
圆柱斜齿轮,应该可以只要参数相同

网友(2010-05-29):
如果模数、压力角及螺旋角都相同,就可以啮合,但不知是两个端面都啮合?

网友:
有哪位高人知道圆柱斜齿轮是否两端面都啮合,谢谢

网友(2010-07-01):
可以啮合,鉴定完毕,只是要求部分参数要相同才行

网友(2013-06-07):
关键是齿轮副参数是否匹配!机械就是机械,凭的是科学不是感觉!

网友(2014-05-22):
被自己的眼睛骗了。

网友:
只要参数对就可以

网友:
晕死,这里都是高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