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制作磨工件内外园的夹具?---[图,请教]

楼主(2007-06-08):
各位大虾:

如何制作磨该工件内外园夹具?

现有一台老式磨床,想利用起来加工该零件,材质YG8.求助如何制作磨内外园夹具.

) ?" @8 u' y @0 ?* f& a+ w

谢谢!

园环.dwg

网友(2007-12-19):
内外园一起磨吗?什么设备?几个轴?

网友:
一起加工?普通设备好像不行吧,分开来加工吧
1)磨内孔
2)穿芯棒,磨外圆
供参考

网友(2009-04-10):
轴承 钻夹头。自己做个简单的磨外圆的夹具

网友:
先内孔后外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