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里可买到直径38 X 1/8“ DIN405 螺纹环规?

楼主(2007-06-08):
请高手帮我指点,哪里可以买到直径38 X 1/8“ DIN405 螺纹环规?

 S( q% a9 Y0 t

网友:

这个去量具厂定做就好了,不过周期需要一个月的时间!!

网友:

DIN405什么意思?是不是非标的英制螺纹环规?建议还是定做一套。
要是一般的英制螺纹环规问一下你当地的计量局哪有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