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泵的组装顺序及注意事项---[请教]

楼主(2007-06-08):
我在学习,在实习中不知道挖掘机液压泵的组装顺序及注意事项,老师讲的也不太清楚

各位高手请指点一下

网友:

对好联轴器,上好地脚就可以了.
关键注意油污染和油管接口方向

网友(2014-05-02):
去电机罩手动转几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