椭圆形小尺寸的轨迹如何用普通调速马达实现?--[请教]

楼主(2007-06-08):
现在考虑做个机构,实现跑道形或椭圆形小尺寸(大概15mm*8mm左右)的轨迹,我的初步想法是做一个跑道形或椭圆形的小槽凸轮(更换产品后只要更换小的槽凸轮就能适应不同产品),用普通调速马达驱动一个机构转动小凸轮,靠这个小凸轮实现所需要的轨迹,这样就要实现xy两个方向的动作,这么小的尺寸该怎么做?

另:这个机构我是准备用在微型喇叭点胶机上的,主要是考虑使用三维点胶机成本高,维修成本也高.

楼主:

这是一道没解的题吗?还有什么方案能实现这样三维动作呢?

网友(2007-07-21):

我曾经见过基恩士的控制模块,可以使用X-Y工作台,步进电机驱动,可实现你所说的要求
相对成本来说,个人认为不会高于你的凸轮、槽轮结构,维修成本也比较低

网友(2007-11-19):

如果这样只能封一个轨迹!不能封成一个平面!其实要步进马达还好一点!好处:稳定 保证质量 寿命长!我们也是做电子元件的!就是采用步进马达(触摸屏)!已经两年了!没有出过问题!

网友:
可以考虑一下用椭圆规的方法来实现走椭圆轨迹

网友:
叶飘零版主
建议通过齿轮2:1装置来实现椭圆轨迹.可参考<工装设备>中椭圆车削装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