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旋齿轮与斜齿轮差异---[请教]

楼主(2007-06-09):
我在网上发贴得到两种解释,如下:
1、螺旋齿轮与斜齿轮其实是一样的,只不过齿宽较小时看不出螺旋,误认为齿仅是斜的,于是就将其叫

做斜齿轮,齿宽较大时看出齿有螺旋现象,于是就将其叫做螺旋齿轮。仅为一家之见,供参考。当然,两

个斜齿轮啮合或两个螺旋齿轮啮合有各自的使用范围和条件。

2、旋齿轮和斜齿轮最大的区别是螺旋齿轮的齿型是螺旋状(既螺旋齿轮的齿面不是直的)而斜齿轮的齿

3 r D4 P7 j8 P8 ?

型是一斜直线,更具体的使用上有什么区别可就多了,当然要分清是螺旋伞齿或斜齿伞齿轮还是其他的,

0 w h

对于一种齿轮各有各的优缺点
                  到底哪个是对的?

网友:

对于圆柱齿轮,就是一回事,同一个东西。
对于锥齿轮,有三种分类,直齿,斜齿和曲齿。这里斜齿和曲齿是有区别的。锥齿轮我了解不多,齿轮手册上有相关介绍。

网友:

同意2楼的观点

网友:

原来是这样啊

网友:

一般说来螺旋齿轮在交错轴传动场合,而斜齿轮在平行轴传动场合。当圆柱齿轮时二者基本一回事。

网友(2008-01-20):
螺旋齿轮和斜齿轮最大的区别是螺旋齿轮的齿型是螺旋状(既螺旋齿轮的齿面不是直的)而斜齿轮的齿型是一斜直线这个是外表的区别
在应用上,螺旋伞齿轮或斜齿伞齿轮都属于锥齿轮(伞齿轮),螺旋伞齿轮属于曲齿,斜齿伞齿轮属于斜齿。螺旋伞齿轮的齿轮啮合是渐进式的,噪声小,强度高,例如角向磨光机上都是采用螺旋伞齿轮,其实这主要是涉及到斜齿和曲齿的优缺点
一般说来螺旋齿轮应用在交错轴传动场合,轴交角等于90度,而斜齿轮应用在平行轴传动场合。

网友(2008-12-08):
回复 楼主:

我想可不可以这样解释:齿向不平行或不相交与自身轴线的齿轮,用于平行轴或相交轴传动方式时称为斜齿轮,用于其它传动方式时称之为螺旋齿轮。

网友:
不是这样的。应该说楼主的第二种说话比较接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