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向平衡阀与双向液压锁在功能上有什么区别?---[请教]

楼主(2007-06-09):
双向平衡阀与双向液压锁在功能上有什么区别,它们分别用在什么地方?

另,双向平衡阀在顶升系统中有一开关在大腔油路上与该阀并联,这开关起什么作用?

请教,谢谢!

网友:
Re: 请教金枫老师

社区里的我的文章[平衡阀与液压锁的正确选用],请自己搜索查阅.

楼主:
Re: 请教金枫老师

金枫老师,我看了这篇文章,还打印出来了,我是这样理解的,您看对不对:平衡阀使运行更稳定.但我认为双向平衡阀与双向液压锁在原理上有相似之处,但前者比后者更优化,可靠了.您说是不是这样?

网友:
Re: 请教金枫老师

是的

网友:

不一样的,双向液压锁保压是关键,双向平衡阀使运行更平稳,作用不一样

楼主:
Re: 请教金枫老师

那么,双向平衡阀在顶升系统中有一开关在大腔油路上与该阀并联,这开关起什么作用?

网友:

没有图纸不好回答

楼主:
Re: 请教金枫老师

图纸

网友:

金枫老师,我看了你的文章,写的有些矛盾,前面写不能互换使用---这完全正确,后面写“在低速轻载,对速度稳定性要求较低的情况下,为了减少成本,可以采用双向液压锁作为回路闭锁使用,而在高速重载,尤其是对速度稳定性要求较高的场合,一定要采用平衡阀作为闭锁元件使用,切不可一味追求降低成本而选用双向液压锁,否则将会造成更大的损失。”
我觉得有些前后矛盾!你不要生气,我说话很直。我对你还是十分敬重的!!!

楼主:
Re: 请教金枫老师

我也想知道

网友:

我想把帖子删了,咋删?

网友:

芳芳,我说的你作参考,
截止阀开时--双向平衡阀起背压阀使用,正常应常关。

网友:

双向液压锁--执行机构(液压缸)的保压需求高时选用,优点保压性能好,执行机构(液压缸)容易被锁死在某一位置,吊车上有大量使用。缺点是冲击大,运动平稳性差。
双向平衡阀--执行机构(液压缸)运动平稳性需求高时选用,优点运动平稳性好,缺点是保压性能差。
如果系统执行机构(液压缸)的保压.运动平稳性需求都高时,可将平衡阀和液控单向阀配合使用,可同时满足两种需求!
芳芳 截止阀开时--双向平衡阀起背压阀使用,检修时打开有泄压作用,正常工作应常关闭!

网友:

双向平衡阀在顶升系统中有一开关在大腔油路上与该阀并联,这开关打开能将顶升系统执行机构(液压缸)放下,顶起时要关闭该阀!

楼主:

谢谢,非常感谢液压兔子,解释得很详细,让我又有了新的收获!

楼主:

再请教一个问题,阀2是不是控制油缸顶升的速度,这里顶升速度本来就比回缩是慢,还用得着控制它吗?它还有什么其它功能吗?

网友:

这是单向节流阀,控制顶升速度,调大顶升速度就快,调小顶升速度就慢.对回缩没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