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径直交三通管的展开方法[请教]

楼主(2007-06-09):
各位大哥,有谁能给我解释一下等径直交三通管(插入式)怎么展开,要做个样板,应该是不计壁厚的。

我在CAD里用三维画出来后再测量怎么捕捉不到点。

 J

如果哪位有好点的CAD插件,能够计算板金展开的也可以推荐一下。

- M. ~ a3 u4 T' v! L g* L& s

我这有个bjcad2.1+破解文件,不过我用它展开了一次,可能是计算了壁厚的原因。结果做出样板来不对。有谁能给我解释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吗?

网友:

我操作中会画,但不会用cad,建议你去书店买一本钣金方面的,一查就有

网友:

 我曾用过FastSHAPES做过等径直交三通管的展开,效果还不错.

网友:

你可以把题目出出来,然后叫别人给你答案,比如我,再告诉你展开方法,QQ4791197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