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 CMM---[请教]

楼主(2007-06-09):
各位在线师傅:

         有会测量 CMM的师傅吗?,在下有问题请教 。圆柱的径向跳动该怎样测?

谢了!

网友:

看你的图纸是怎样标注的,一般的测量机都有这个功能的,

网友:

很简单的!你看一下说明书就好了!!

网友:

可以用同轴度来评价。

网友:

三坐标里面径向跳动的功能选择之后根据你图纸的基准要求设置一下就OK了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