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AUTOCAD文件转换为JPEG格式?---请教

楼主(2007-06-09):
请教如何将AUTOCAD文件转换为JPEG格式

3 l F2 j2 \ e( a1 t

网友:

截图咯

网友:

cad文件只能保存为BMP,TGA,TIFF三种格式的图片,在通过一般的图形处理软件就可以转成JPEG的了

楼主:

请问RICE 老师怎么操作为BMP,TGA,TIFF格式

网友:

有专门的软件可以面把CAD转化为JPEG格式,也可以把JPEG格式转化为CAD文件,

网友:

何不把.dwg格式转换为.PDF格式呢!我有这个软件,也很好用啊,

网友:

先转化成PDF格式的,用PDF打印机(adope acrobat软件),然后再转化成JPG格式的

网友:

版本很老的转换软件,可以实现的,见附件

网友:

要是图纸不大,用键盘上的屏幕打印按钮最快了

网友:

在AUTOCAD中文件-打印-打印机选项中选JPG打印就行了

网友:

在CAD里添加光栅打印机,选JPG格式打印就可以了.

网友:

用文件下的输出命令,输出为wmf格式,用看图软件都能打开,图像跟在CAD中一样清晰

楼主:

多谢各位

网友:

打印就可以呀
选择jpg打印

网友:

在命令行里输入jpgout,就弹出保存文件对话框,给出路径和名字,保存就OK了!!!

网友:

!!!!!!!!!!

第12楼说的很好,  我常用这种方法,另存的WMF格式文件很清晰,插入到文档中,放在拉伸都不会形成锯齿.  而硬屏拷贝的BMP格式的图拉伸会有锯齿,很失真.

楼主应该用这种方法.

网友(2007-08-04):

15楼的大虾说法最简单有效:“在命令行里输入jpgout,就弹出保存文件对话框,给出路径和名字,保存就OK了!!! ”

网友(2007-10-22):
用截图软件,要是没有用QQ也可以截图,然后另存为选JPG格式就OK了

网友:
用抓图软件啰,!!!!!!!!!!!!!!!!!!!!!!!!!!!!!!!!!!!!

网友:
是啊 用pdf格式啊

网友:
工具菜单里有个显示图象工具,可以将CAD转换为位图等文件

网友:
15楼的方法即有效又简单,高手啊,强!

网友:
15楼的为高手,能不能交个朋友
545777877

网友:
jpg格式属位图格式,很多方法可以把cad图转为jpg格式,但有缺点,图象小时不明显,图象较大时,存为jpg时放大失真。
wmf格式是矢量格式,优点是放大不失真,缺点是色彩少,例如生活照片就不要保存为wmf格式,cad本身就是矢量图,所以存为wmf格式好,而且也能在word等办公软件中插入。

楼主:
还有没?

多谢,如哪位老师还有其它的,请赐教,好让我们选择最佳的

网友:
12和15楼的办法都很好,大家可以根据需要选用。
其次在不重要的场合可以选用截图软件等,由于我的电脑上一直挂着QQ,所以在许多场合用QQ截图感觉比较快捷一点。

网友:
谢谢楼主的话题
这个对于我还是个盲点
还是社区好啊

网友:
方法很多,,不过泥。 我脚的还是截图比较简单。。。。。。。。。。。。。

网友:
在打印里面能转换为JPG格式,,在打印机名称里选$$$$$$JPG就行,点确定后保存就可

网友:
在命令行里输入wmfout,就弹出保存文件对话框,给出路径和名字,保存就OK了!!!
并且保证清洗

网友:
用虚拟打印啊,按原始象素,很清楚的。

网友:
15和30楼的朋友方法简单快捷,好用,多谢了,感谢楼主的这个话题

网友:

在CAD中先输出为PDF格式的文件,存盘后,用CORELDRAW 版本无所谓,从新输入,打开后进行校正图形,防止图形的变形(都会变形的,一定要校正),然后输出,注意输出时候的文件的大小,不要太大啊,否则不好用的。记住了吗?

网友:
$ @, t- m; e- D  l现在很多厂家给我们的cad,都需要我们转换,学习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