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发黑有没有标准,如何检验好坏

楼主(2007-06-09):
现在要做控制计划,遇到表面发黑质量如何控制?发黑有没有标准?

表面处理都是外协的,工件发黑回来后如何检验发黑质量!

请高手指点!

网友:

发黑回来以后看看,有没有颜色不同的,还有发的黑有没有很软的,会不会整块的脱落

网友:

表面发黑处理工艺  评论/浏览(0)发表时间:2007年2月24日 12时0分    [%repeat_0 match="/data/option"%] [%=@title%] [%=@count%]票 [[%=@percent%]%]  [%_repeat_0%]     钢制件的表面发黑处理,也有被称之为发蓝处理。发黑处理现在常用的方法有传统的碱性加温发黑和出现较晚的常温发黑两种。但常温发黑工艺对于低碳钢的效果不太好。A3钢用碱性发黑好一些。碱性发黑细分出来,又有一次发黑和两次发黑的区别。发黑液的主要成分是氢氧化钠和亚硝酸钠。发黑时所需温度的宽容度较大,大概在135摄氏度到155摄氏度之间都可以得到不错的表面,只是所需时间有些长短而已。实际操作中,需要注意的是工件发黑前除锈和除油的质量,以及发黑后的钝化浸油。发黑质量的好坏往往因这些工序而变化。   ]金属“发蓝”药液   采用碱性氧化法或酸性氧化法;使金属表面形成一层氧化膜,以防止金属表面被腐蚀,此处理过程称为“发蓝”。  黑色金属表面经“发蓝”处理后所形成的氧化膜,其外层主要是四氧化三铁,内层为氧化亚铁。  一、碱性氧化法“发蓝”药液)  1.配方: 硝酸钠50~100克氢氧化钠600~700克亚硝酸钠100~200克水1000克  2.制法:按配方计量后,在搅拌条件下,依次把各料加入其中,溶解,混合均匀即可。   3.说明  (1)金属表面务必洗净和干燥以后,才能进行“发篮”处理。  (2)金属器件进行“发蓝”处理条件与金属中的含碳量有关,“发蓝”药液温度及金属器件在其中的处理时间可参考下表。  金属中含碳量% 工作温度(℃) 处理时间(分)开始终止  >0.7135 137~143 10-30  0.5-0.7135 140~150 30-50  <0.4142 145~153 40-60   X合金钢 142/145~153/155 60-90   (3)每隔一星期左右按期分析溶液中硝酸钠、亚硝酸钠和氢氧化钠的含量,以便及时补充有关成分。一般使用半年后就应更换全部溶液。  (4)金属“发蓝”处理后,最好用热肥皂水漂洗数分钟,再用冷水冲洗。然后,又用热水冲洗,吹干。  二、酸性氧化法“发蓝”药液  1.配方: 磷酸3~10克硝酸钙80~100克过氧化锰10~15克水1000克   2.制法:按配方计量后,在不断搅拌条件下,依次把磷酸、过氧化锰和硝酸钙加入其中,溶解,混合均匀即可。   3.说明  (1)金属器件先经洗净和干燥后才能进行“发蓝”处理。   (2)此法所得保护膜呈黑色,其主要成分是由磷酸钙和铁的氧化物所组成,其耐腐能力和机械强度均超过碱性氧化法所得的保护膜。  4.“发蓝”工作温度为100℃,处理时间为40~45分钟。在处理碳素钢时,药液中磷酸含量控制在3~5克/升;处理合金钢或铸钢时,磷酸含量控制在5~10克/升。应注意定期分析药液磷酸的含量。  5.“发蓝”处理后金属器件的清洗方法同上

网友:

好东西.我看见我们的发黑件时间长了会有一层白色得的东西,是怎么回事呢?

楼主:

谢谢。
但是还是没有如何判断发黑质量的方法。工件发黑都是外协的,发黑回来检验发黑质量,没有判断标准?请问高手有何方法判断?

网友:

发黑(发蓝)产品的质量检验,主要从以下两点来判断:

1。外观质量:要求色泽均匀一致,表面不得有白斑、黄绿色挂霜等缺陷;

9 F$ ]9 l6 w e

2。膜层附着力:要求膜层不得脱落(含局部不成膜或局部脱落)。

同时回答楼上的问题:如果存放时间久了,会出现白霜,那是氧化后清洗不干净,有碱液残留所致。

网友(2007-11-16):
可以用“兰点法”检验黑色钝化膜是否完整,耐蚀性是否够久,该方法简单、方便、快捷,可大批量检验。
兰点法溶液配方和使用方法网上都有。

网友(2010-09-15):
发黑处理的防腐能力如何?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知道检验标准,我的邮箱地址:coronaly@hotmail.com

网友(2011-08-17):
上述的都是目测法,还有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