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安全阀---[求助]

楼主(2007-06-09):
那位大虾推荐一种安全阀,介质:水,当压力4~5bar时打开泄压,希望体积较小。谢谢。

网友:

请说明口径,流量

网友:

如果已经知道口径,流量   选用一个溢流阀  就可以了+ T; G  Y9 |1 ^  ]

楼主(2007-07-13):

水用,要求接口1英寸,希望弹簧式的。谢谢,此处不能用溢流阀

网友(2007-09-05):

打电话问问SMC的销售或者代理,他们应该可以帮助你

网友(2013-05-01):
直接咨询永一安全阀厂家,定做非标安全阀  联系电话:0577-673188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