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有些字拉伸不出来---请教

楼主(2007-06-09):
文字拉伸的时候,有几个字无法拉伸怎么回事?比如 你、铁等金字旁的拉伸的时候会有截面不完整!
    文字拉伸需要封闭截面吗?

网友:

那是肯定的.不成功可以换其他字体.并不是每种字体都可以拉伸的.

网友:

拉伸实体都要求截面完整,它包含两层含义:一是轮廓要封闭,二是线段不能相交也不能重叠。
拉伸汉字要求所选择的字体是镂空体(美术体),ProE中有四种字体可以选择,分别是:font3d,chfntf,chfnth及chfntk ,而以最后一种字体拉伸的成功率最高,你不妨试试看吧!

网友:

学习了!!HOHO

网友:

是啊,我也遇到了这种情况,就是因为截面 不封闭!

网友(2010-10-15):
写的字必需是封闭截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