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缆的处理,除了滑线,还有其它办法吗---[请教]

楼主(2007-06-10):
现有一定尺机,要移动18m,定尺机上面有电机。

请教,电缆的处理,除了用滑线,还能有其它办法吗?

网友:

卷绳机,让电缆线随着一个大盘慢慢转动,一样可以收放电缆

网友:

可以安装碳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