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UG文件转换成AUTOCAD文件

楼主(2007-06-10):
它总是跳出一个说"未找到转换器图象."

* b: v _( M$ }2 w4 k

 我摸索了很久也没摸索出来啊!

哪位高手帮帮忙!  谢谢拉!

网友:

可能是translator模块没安装

网友:

是你的文件转换功能没有装上,到安装目录找安装就可以了.

网友:

应该是安装程序里最后一个转换器没有安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