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设计整体式的轴承座?---[请教]

楼主(2007-06-10):
以前用的是剖分式的轴承座,便于安装,但也存在缺陷.

+ h* y K% T' @. e R6 E `

现在想做下改进,改成整体式的.要求能便于安装.(轴承类型为球轴承).

请各位高手发表高见.谢谢!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想得到答案~!

网友:

整体式什么?是指轴承座不是剖分的?但是轴承座也必须有前后法兰端盖以夹住轴承外圈.这算整体式轴承座吗?
便于安装?如果轴承座需要剖分,那么改成整体的肯定影响.
LZ最好贴图上来,
只是随便猜猜,法兰盘式的轴承座也许能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

    是不是外圈带发兰啊?

    发个图片 我们公司专门生产轴承的

网友(2008-03-06):
直接买带轴承座的就可以了
前一段时间买了个UCK213

网友:
楼上说得对,有直接带座的轴承,很方便。

网友:
我也认为直接买带座的轴承,像UCK,UCF,UCFL,UCP,邓迭能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