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应力淬火---[请教]

楼主(2007-06-10):
反向预应力淬火,即工件反向变形后,再淬火,具体如何实现?
谁在生产中用过这个方法?

楼主:

大家知道一点也可以发表一下啊

网友(2008-01-11):
回复 网友A:

我听说过的一种处理方法可以叫整形回火。在生产中大型轴承的时候,淬火以后工件发生变形,形成椭圆。就用撑棒在椭圆短轴方向把轴承套圈撑圆,并且略撑过一些,然后进行回火。回完火卸掉撑棒,套圈的椭圆度就可以控制在比较小的范围内了。
由于轴承套圈在淬火前是无法判断它淬火后的变形方向的,所以整形在淬火后执行。如果有的工件因为本身特殊形状的原因,可以预见其变形方向。那应该可以制作夹具,先进行反向变形,然后带着夹具淬火。是不是这样可以称为反向预应力淬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