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OCAD2008主页面的问题,请指教。

楼主(2007-06-11):
打开AUTOCAD2008没有主菜单,也没有下拉菜单,用命令格式也能画图,重装也没效果,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

朋友,没有必要使用最新版本。

AutoCAD的版本可谓多了,可你知道有多少单位还在使用2000版呀,甚至R14

网友:

在工具-----选项中可以设置菜单的.

网友:

建议清理注册表或者从新做系统后再装!!!

网友:

刚看到一个新办法,快试试行不行:

看看命令"-toolbar"的帮助内容
不想看的话,可以照下边的做

命令: -TOOLBAR
输入工具栏名称或 [全部(ALL)]: all

输入选项 [显示(S)/隐藏(H)]: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