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怎么折弯---[请教]

楼主(2007-06-11):
要求:1>结构不能更改

   2>四周満焊后,里面不能有焊渣。

   3>四周圆角为:R10.00mm

     整体尺寸为:200X200X150/ L X W X H

网友:

你应该发一张图纸上来给大家看一下。

楼主:

刚才一起发了,没有粘贴进去,不知怎的?

网友A:

先弯两边再弯底部。

网友:

不过要用相应的折弯模具,R10。

楼主:

THANKS

网友:

批量大,可做模具成型。最后用亚弧焊在外面焊接。

网友:

我建议先用清角刀将200*200的底部预折至140~120度,以在折四边时不与上梁发生干涉为佳,如果还是有干涉就只能将底部在预折之后再撅弯一点,弄个活弯儿。然后用R10上刀与相应的下刀(槽宽要与钣厚相适应)压制四边,注意在装卡上刀时要使用上刀架子,我们用的是AMADA的RG150,就有刀架子,将相邻的两个刀架子分开至155mm。压完四边后,用皮锤将底部校平,然后依照预折的刀痕继续折至90度即可。

网友(2007-07-20):

建议分开两个零件做,省下很多成本,反正需要焊接,不差那一道弯了,哈哈!

网友:

支持9楼的!易操作!方可批量做!切记!哈哈!

网友:

请问楼主东西做出来了吗 ?

网友:

直接折弯有干涉,9楼的工艺可行

网友(2007-09-26):
同意9楼的做法,方法简单而且成本降低。

网友(2007-11-21):
直接做不太好做的
支持9楼的

网友(2007-12-22):
支持9楼,反正要焊接,拆开做简单也省料。

网友:
如果下料成附件图示,就只要做个简易的模具就能满足要求了。

网友:
大批量的话采用小型的折边机弯折,分体制作,最后采用氩弧焊(如果是不锈钢的,趁热浇水可以变白),最后打磨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们做过没底的,开一个R模,材料厚度为1.2mm,最后成型用手推一下,不过尺寸比较难控制,焊接再借吧

网友:
支持9楼,就多一条焊缝,而且做起来也简单多了

网友:
其实如果可以这样展开的话,就一定可以折弯的

网友:
支持张工的想法,但R角折后,中间拼接处尺寸难保证!

网友C:
回复 网友D:

哇噻!阿富,你现在越来越厉害了,这样的展开也能想得出,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哇噻!阿富,你现在越来越厉害了,这样的展开也能想得出,佩服!

老许呀,你啥意思呀,又不是很难的呀!

网友:
回复 网友E:

你不要误会,难是不难,但能想到却是不简单,不然老鹰也不会奖励你,你就别谦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阿富啊 你好厉害啊 不过猜猜我是谁啊 不知道拉没把 不告诉你 让你忧闷死
你的方案不错 不过有没有考虑模具的问题啊 这个只能在数量多的情况下开模具加工才方便 如果数量少的话 还是建议分成2部分加工 只不过比你那个多个焊缝而已.你说呢

网友:
25楼的同志呀,你在好好看看我的那个展开图,需要开模具吗,两副普通的折弯模就可以加工了呀!

网友:
回复 网友F:

阿富,我猜25楼可能要说的是模具高度达不到,因为对方要求的尺寸是200X200X150底部尺寸较小且较高,用普通折弯模可能会碰上刀排.

网友:
回复 网友F:

老许说的还是不错的 那就是我像说的 不过如果又模具的话那就你的方案OK如果没有那么高的模具,数量又少呢????

网友:
如果不是批量的`  直接可以發給專業打樣廠,用折床的方法直接成 時間快 可以節約成本

网友:
有您讲的专业打样厂吗?可否给我们介绍一下

网友:
回復30樓`  對我們公司是專業打樣的`  在昆山`  如果有生意  那當然最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弯两边再弯底部。

最后折底边,上模不能压在折完的边框上吗?新手。

网友:
基本同意8楼的观点。如果是数控折弯机的话,如amada的,可用30度刀先将底部折130度左右,然后从内向外折r=10的圆弧,最后回道底部,可能会有些干涉,但稍微将零件掰开些应该问题不大。然后氩弧焊就可以了。

网友:
有难度 关注一  下

网友(2008-01-26):
同意9楼观点,做钣金设计的要考虑节省材料

网友:
嗯嗯9楼大大跟师父告诉我的作法是差不多的
反正都要焊接了
为何不分开勒
师父说这样工作效率也会比较好
不然全部都一体的
可能要做很久
光说摺就好
要花很多时间

网友:
回复 网友G:

有更简单的方法:采用卧式折弯机先折四周,再用立式折弯机折封底,再焊接、打磨即可。

卧式折弯机适用于环状或者封闭型零件。